DELL INSPIRON 1318死机

楼主(2012-07-27):
DELL INSPIRON 1318的机器,总是莫名的死机,看电影一会死机,什么也不动也会死,而且合起盖子屏幕还亮,不待机,使怎么回事
DELL

网友:
散热没问题吗

网友:
先裸机试试吧

网友:
HM55的蕊片吗?

网友:
一般都 是散热问题的

网友:
如果排除散热,可换内存试试,另外,合盖还亮,是设置的事,在电源管理里面设下

网友:
散热,硬盘,内存。。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盘坏了

网友:
散热,硬盘,内存

网友:
散热 硬盘 内存 系统 这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