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RSMRST#的菜鸟级别问题

楼主(2012-07-27):
HP CQ35 LA-4731P

根据上面的时序图,RSMRST#应该是待机就有3.3V高电平对吗?高手勿喷哦

补充内容 (2012-7-28 08:48):
综合朋友们的回复,结论:待机时就有

补充内容 (2012-7-28 17:04):
刷了个BIOS,变成可触发到0.05,然后掉到0.013  触发后RSMRST#3.3V也出来了,搞不懂了究竟RSMRST是待机就有还是触发后产生的

补充内容 (2012-8-3 09:08):
答案是:开机后才有的,这些机子怎么修啊,有图纸都没有用!

网友(点评):
rsmrst# 不一定有的厂家 不一样 仁宝 就是待机的时候有的 ASUS的就不一样了 但是LNTEL标准上电时序是待机的时候用 他也是一个待机的条件。。。

网友:
这个机器是待机时是就有RSMRST

网友:
当然是对的,为什么不找几个好板子测测看呢?

网友(点评):
我这边是小作坊,修的笔记本量很小,所以……

网友:
我不是高手,我也不会喷,来学习学习。

网友:
对的,在触发前就应该有的

网友:
视情况而定,有遇到过开机之后才有的

网友:
io与BIOS通讯正常后,去复位南桥内的电平逻辑,复位主板上南桥内次的时序,因为电容可以存储电荷,为了防止在短时间内进行多次触发动作,导致时序不对而产生的

网友:
RSMRST#低电平有效,是清零SB的CMOS,防止自动上电

网友:
没明白

网友:
这个应该是在开机前EC检测到3V5V正常后发给南桥的

网友:
开机前的电压之一,都是从那时走过来的,慢慢来

网友:
是这样子的,不过没个机器都不一样

网友:
待机时是就有RSMRST

网友:
开机以后才有的

网友:
是检测待机电压OK信号

网友:
有的待机就有,有的开机才 有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电压正常后RSMRST#被置为高电平,是笔记本上电的一个重要信号,可以简单理解为通知南桥待机电压已经正常了

网友:
很明显是待机时要产生的信号

网友:
时序图显示待机后就有了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