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ir a1370换屏后 有字符阴影 无背光

楼主(2012-07-27):
苹果 air a1370 换屏后 有字符阴影 无背光
刚刚接修的时候因为客户找不到电源 所以没有开机 也不知道原来背光是不是好的,没有原装屏到淘宝买了一个代用屏,等换屏换好了充电了开机发现无背光LED不亮,但是有字符的阴影,看论坛里面说可能是兼容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原先的背光触发电路的问题。LED排线上已经有39.5v电压。不知道哪位高手有此经历,不吝赐教。

网友:
什么没原装屏 屏幕都是连AB壳一起换的,不过价格不菲。普通的LED没触发的话在供电处直接飞到触发点就行了,触发点,你自己看屏幕借口了,仔细看走线在测一下可以分析出来了

网友:
实在没办法,寄过去换屏。NND原来是淘的那块液晶板问题。直接换上一块就可以了。以后这种东西还是直接交给高手处理吧。没有办法测试是麻烦。

网友(2012-09-18):
原来是屏的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走弯路。

网友:
都有39V 电压了,肯定是LED 灯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