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 不显示

楼主(2012-07-27):
  联想C466L 集成显卡笔记本,加电无显示,加到1.05 A电流,请高手指教

网友:
各路供电,CPU 供电均正常,主板无腐蚀,就是不显示,请各位指教,CPU 内存均更换无效

网友:
急切等待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电流有几次跳变?

网友:
楼主插内存  和不插内存的电流一样吗

网友:
加电1.05应该显了,你看一下屏加电没,接个外接试试,高压板供电怎样,看一下接口的保险还有电容

网友:
这个电流上电时序应该完成   应该POST了

网友:
做显卡吧

都说了集成显卡的

网友:
你要是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LPC  FRAME看有几次跳

网友:
飞诊断卡会吗

网友:
要是会的话   将诊断卡的lpc接口  9针一一接到主板的JP13

网友:
哦对了   时钟飞到EC的的第12脚   看看跑什么码  这样我们就能帮帮你  你说电流上到1.05 太笼统了没法帮你

网友:
换个屏试下,LZ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换的多,加焊没作用

网友:
我也感觉你可以用外接显示器的方法查一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不是的话就再找桥的问题。这样子应该能省一部分思路上的时间

网友:
打一下LPC  FRAME看有几次

网友:
楼上的友友都把原因分析得差不多了,楼主试试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外接屏试过,不好用,准备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如果不好的话,就换个南桥试试,不过这个BIOS不好找,还在寻找中

网友:
换新的显卡吧

网友:
刚换了南桥,还是不行,电流和之前有点偏差

网友:
没有以前高了,电流有点低

网友:
电流不跑压下北桥,在不显示,压下南桥,不行的话都换下来从做一下,

网友:
电流没有说清楚,有不有跳变。这不好判断

网友:
这个集成的显卡的,北桥应坏的不多吧,有没有修到过,北桥问题的,指教下

网友:
看LPC总线有没有动作

网友:
接外接看一下,不行的话就搞显卡。

网友:
那个板子 进水的多

网友:
还在努力维修中,有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啊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