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6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2-07-27):
   今天接一台海尔W66笔记本,加电无显示,更换内存无效,测各电压均正常,直接加焊显卡,测试故障一样, 后拆下,更换全新的OK了

网友:
     本来是想重织的,但是怕出现别的问题,就直接更换

网友:
换掉比较稳定啊

网友:
换一颗新的上去,成本也就上去了,感觉很贵

网友:
做什么都不偷懒额

网友:
是的,有的加焊就可以,但是有的不行

网友:
有的可以重织比焊好一点,不过,有时客户急,就直接换了

网友:
这个本子,显卡坏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