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99的ldo3、ldo5、ref都有,可是都比正常电压低

楼主(2012-07-27):
没有3v、5v待机电压

电源输入18.5v正常

ldo3实测2.9v,正常值3.3v
ldo5实测4.7v,正常值5v
ref实测1.5v,正常值2v

芯片换了两个都这样,把芯片换到其他板上都是正常的。

网友:
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说有供电,就会正常产生ldo电压和参考电压ref吗?

网友A:
不看下是不是外围电路拉低了?

网友:
其实在有些板子上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看下是不是外围电路拉低了?

我把3v、5v电感都拆了,还是这样。

网友:
维修要仔细啊,

发现hwpg这个对地阻值只有10欧,明显偏低。

这个信号到另外一个电源芯片max1845和io芯片 pc87951,

给它个电压,发现pc87951发热。

这个东西烧坏我换了一个啊,拆下来再换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LDO3短路造成的,而一般引起短路都是EC芯片。

网友:
可是pc87951拆了,还是如此,

还是没有3v、5v待机,还是ldo3、ldo5电压偏低。

网友B:
ldo3实测2.9v,正常值3.3v
ldo5实测4.7v,正常值5v
ref实测1.5v,正常值2v
都正常 请问开启EN信号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3实测2.9v,正常值3.3v
ldo5实测4.7v,正常值5v
ref实测1.5v,正常值2v

看一下这图就明白了,shdn、和on3、on5都有,只不过on3、on5电压比较低。

网友:
为什么把pc109,pc123拆了,ldo3、ldo5电压都增高了呢?

ldo3变成了5.5v,ldo5变成了5v,max1999还发热。

网友:
为什么拆掉滤波电容,电流就高了呢?

网友:
又换了个max1999,可是除了不发热,还是那样。

网友:
还能给点思路吗?

网友:
你换个表笔啊

网友:
表都换了,

而且量别的主板都正确的。

网友:
又换了一个新的,还是电流大、芯片发热,拆下来的放在好板子上,也没有3v、5v待机电压了。

网友:
什么机子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来个苦法,把上下管和电感后的所有滤波电容都换一遍试试

网友:
应该是系统芯片外围电路有问题,认真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