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SL500-ROCKY40-50 DDR2 UMA REV2.2主板的电阻值

楼主(2012-07-27):
如题,笔记本不能开机,经多家店维修不能解决,自主拆机发现一处电阻脱落,请提供电阻值。谢谢
另外:100 M89是什么东西?
          主板--有线网卡、modem连接线缺少,请教哪有购买?

网友:
那个应该不是电阻吧,是电容可能比较大

网友:
找图纸不就知道!

网友:
电容才对吧。貌似可有可无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吧,不像是电阻

网友:
看从断开的截面,应该是电容。。。。黄色的。。。。

网友:
VIN的滤波电容,没有它电脑也是能正常工作的。既然不能开了,那就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

网友:
看看旁边的电阻就知道,长方形是电容,椭圆的上电阻,估计就是电容,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