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定期重启

楼主(2012-07-27):
刚开机正常 使用一段时间重启 无规律 但是使用时间久一点又没事 应该不是温度过高 鲁大师检测cpu 60 左右硬盘 40左右 主板30几 请教下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会是硬盘问题吗?试过没有?

网友A:
电源也是一个因素哦。

网友:
这种的是做好不整的呢   不好检查呢   有不经常嗯

网友:
电源  CPU供电芯片

网友:
还有听说w7的系统更吃硬件 但是我用w7的系统比用xp的系统 cpu温度还要低10来度

网友:
电压不稳,电压低

网友:
用的什么CPU?一开机就60°吗?这种情况很难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台式机吗?考虑下显卡,我的台式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显示器提示无信号输入,有时又正常,拆下独立显卡测量发现其供电部分短路。维修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也是一个因素哦。

谢谢 已解决 电源里面线头烧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吗?考虑下显卡,我的台式机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显示器提示无信号输入,有时又正常,拆下独立显卡测量 ...

谢谢 已解决 电源问题

网友:
是换了电源好的吗

网友:
电压不稳吧???只要鲁大师不报警应该不是温度问题。放下电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吧,笔记本电源也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