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帮忙分析下东芝M200系统供电芯片TPS51020第十脚为何没有开启电压??

楼主(2012-07-27):
请求高手帮忙分析下东芝M200系统供电芯片TPS51020第十脚为何没有开启电压??现附上图纸.东芝M200首先是没有3V 5V换了其控制芯片TPS51020之后电感上只出3V没有出5V,经测量发现5V的开启信号第十脚ENBL2无开启电压,第九脚有5V开启电压,3V正常输出,看图纸架构得知BIOS是参与触发的,用示波器打BIOS第一脚CS#无波形,第六脚CLK没有波形,得知是I/O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I/O第八十二脚无EC_PW_ON(5V开启信号),I/O供电+V3LA正常AVCC正常,第九十五脚ACPRES位3.3V正常,第八十五脚VCC_POR#为3.3V正常,I/O还要具备那些工作条件才可以输出EC_PW_ON(5V开启信号),正常开启5V电压???基地的朋友都深有体会I/O的工作条件是难点,要怎么才可以知道它发出某个信号之前所必须具备的工作条件,是否有什么诀窍?图纸又是烂英文缩写真让人头疼,是否懂英文就可以知道了还是要平时记忆??????????????????被I/O的工作条件折腾得快疯了,大部分机子可不可以修好就看知不知道I/O所要具备的工作条件??I/O的工作条件就这么值钱可以决定一台机子的命运,希望基地的朋友可以了却我这块心病!!!!在此感激不尽!!!!!!!!!!!!!!!!!!!!

chinafix.com.cn迅维网_Toshiba+-+M211+,+M215+(+Inventec+Miami 10G+CS3+BUILD+).pdf

网友:
ec的待机条件,供电,时钟 ,复位,这个些条件灰满足了,发会发出开启3V,5V,的,BIOS看看片选有没有波行,没有的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LZ啊,这个全是英文缩写供电是知道,但是时钟,复位,具体在图中是哪个信号啊???

网友:
不会吧   还要下载图纸帮你呀  有点浪费别人的分

网友:
时钟CLK 复位RST

网友A:
大哥~
     这机子是触发以后才有5V的~
  你现在都没触发   5V的开启信号肯定没有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
     这机子是触发以后才有5V的~
  你现在都没触发   5V的开启信号肯定没有啦!

不是的啊,我找好的板量过了,待机的时候就要有3V,5V的,一开始我也这么想是要触发之后才有5V的,可是有好板量了一下待机就有5V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啊,我找好的板量过了,待机的时候就要有3V,5V的,一开始我也这么想是要触发之后才有5V的,可是有 ...

纳尼?
    那5V电感的阻值正常不?
  在查下THRM_SHUTDWN#.

网友:
图纸也没有 别人怎么给你分析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纳尼?
    那5V电感的阻值正常不?
  在查下THRM_SHUTDWN#.

5V阻值一百多欧姆,THRM_SHUTDWN#维3.3V正常,BIOS刷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阻值一百多欧姆,THRM_SHUTDWN#维3.3V正常,BIOS刷过了

你说的有3V是不是L500的3V   你说的没5V是不是L503的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3V是不是L500的3V   你说的没5V是不是L503的5V!

是的啊,是电感上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是电感上的啊,

如果你说L503没5V的话   那是正常的   L503的5V是触发以后才有的! 信不信由你!
   至于你说你拿好的板量过,这点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L503没5V的话   那是正常的   L503的5V是触发以后才有的! 信不信由你!
   至于你说你拿好的板量 ...

LZ啊,那现在怎么办啊,一开始我看了图纸就认为电感上的5V是要触发后才有的,又问了几个同行都说是待机时就有5V的,在者我到卖板子那里亲自测过待机时确实是有5V的,是老天捉弄人还是真邪了!!现在是否该从不触发下手,走错方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L503没5V的话   那是正常的   L503的5V是触发以后才有的! 信不信由你!
   至于你说你拿好的板量 ...

LZ啊,那现在怎么办啊?一开始看了图纸我就认为电感上的5V是要触发后才有的,可是问了几个同行都说待机时就有5V的,去卖板哪里测了也是待机时有5V的啊,是同行的忽悠还是卖板的捣鬼还是老天的有意捉弄,真他M的邪门了!!!!!!!现在是否得从不触发开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啊,那现在怎么办啊?一开始看了图纸我就认为电感上的5V是要触发后才有的,可是问了几个同行都说待机时 ...

你现在应该查ICH和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哥们你有没有换个EC试试?第104脚的基准电压有没有?第77,79脚有没有电压?22脚的RSMRST#是复位信号,15脚EC_PWRSW#这个是个主信号,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3V是不是L500的3V   你说的没5V是不是L503的5V!

3V应该是L21的3V啊!5V应该是L720的5V吧!!

网友C:
哥们U31的第22脚VREG5你量量看有没有5V的电压,没有肯定是有短路拉低了,C447的电容量量,+V5LA到的地方都量下

网友D:
待机5v在U31的22P直接输出的----仔细看图纸,否则修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U31的第22脚VREG5你量量看有没有5V的电压,没有肯定是有短路拉低了,C447的电容量量,+V5LA到的地方都 ...

短路是绝对没有的,现在是搞不清楚待机时有没有5V?????????????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短路是绝对没有的,现在是搞不清楚待机时有没有5V?????????????

EC也换过了,短路也没有,现在头疼的是不知道EC要那些条件才可以进行下步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5v在U31的22P直接输出的----仔细看图纸,否则修什么。

是的啊1第22脚有没有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应该查ICH和EC的工作条件!

问题是不知道他们要什么条件???谁可以拯救我,怎样才可以知道要进行下步动作必须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应该查ICH和EC的工作条件!

问题是不知道他们都要些什么条件啊,怎样才可以知道他们要进行下步动作所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没有学过啊,要怎么判断要什么条件,谁可以拯救我一下!!!!烂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U31的第22脚VREG5你量量看有没有5V的电压,没有肯定是有短路拉低了,C447的电容量量,+V5LA到的地方都 ...

知道要测量它的条件关键是不知道要些什么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也换过了,短路也没有,现在头疼的是不知道EC要那些条件才可以进行下步动作????????????? ...

你量下U31的第22脚有没有5V的电压,这个就是待机时的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要测量它的条件关键是不知道要些什么条件啊

先不管,你先看看U31的第22脚有没有5V的电压出来,没有先撬起第22脚看有没有,有就是后级有短路,没有你先换个U31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