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大家知道的麻烦说下,谢谢。

楼主(2012-07-27):
这个三极管他的工作原理是什么麻烦懂的提供下,谢谢。

网友:
期待答案,怎么没有高手来回答呀!!

网友:
数字三极管,内部自带了分压电阻。。。。。。。。。。。。省掉了外围电阻的组装,减少成本...........

网友A:
数字3极管!里面2个精密电阻wei为其分压,当电压到B极 里面2个电阻分压使三极管导通!此三极管E C压差很小 及输入10V基本输出也是10V!

网友:
数字三极管,B级输入3V已经完全让CE导通了。

网友:
你要载全图吧  接到不同电路有不同用法有的做开关有的做放大

网友:
路过 4楼有解释了

网友:
这样理解的?

网友:
这是一个完整的电路,请问这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乐,工作原理有是撒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3极管!里面2个精密电阻wei为其分压,当电压到B极 里面2个电阻分压使三极管导通!此三极管E C压差很小  ...

可以说的详细点嘛,我只知道第三脚是地,请问第一脚跟第二脚起什么作用,工作原理分别是什么。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  =。=

网友:
NPN  发出一个高低高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