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屏的通用板怎么做

楼主(2012-07-27):
测试屏的通用板是用什么制成的==

网友:
你是说通用的高压板吗,淘宝有卖,2012新款5v-20v的

网友:
跟液晶的原理一样吧 加个通用驱动板再加一个本本上面的高压条 写个对应的程序 我想就是这样

网友:
市面上多得是,大把如鼎科、CVT等

网友:
lcd屏:2025L驱动板+单灯高压条+lcd屏线若干;led屏:2025L驱动板+led专用屏线(淘宝上有售)若干

网友:
就用乐华的2025L的板子就OK啦!

  TB上有现成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