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2-07-27):
当按下电源开关,如供电系统正常(3.3V和5V和CPU供电正常输出),电源芯片就会产生出PG(电源好)信号分别送往南北桥和CPU。当南桥接收到PG信号后,就会产生出两路时钟控制信号PCISTOP和CPUSTOP送往时钟电路,时钟电路产生出的时钟信号,其中一路PCI时钟送往南桥,当南桥收到接到时钟信号后,就会产生出两路复位信号:PCIREST(信号复位)和DRVREST(设备复位)去复位主板上的各部分电路,其中一路PCIREST去复位北桥,当北板收到复位信号后,就会产生出CPUREST去复位CPU,当CPU收到复位信号后(这时CPU供电,时钟复位条件都具备了),标志着这台机器的硬起动过程已经完成,接下来将进行软起动。 CPU执行POST指令的过程: 1:检测一二级缓存和南北桥的完整性 2:检测640K基本内存是否完好 3:检测显卡,查找显卡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相关设备 4:查找其它设备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代码,初始化相关设备。 5:查找完其它设备的BIOS后,系统BIOS将显示自己的启动画面,并开始检测扩展内存并赋予相应地址。 6:检测一些标准设备,包括硬盘,光驱,串口,并口,软驱等。 7:标准设备检测完后,系统内部的支持即插即用代码将开始检测和配置系统中的即插即用设备,并为这些设备分配中断地址,DMA通道和I/O端口等资源。 8:所有硬件检测完后,并都分配了中断地址,也就是所有的硬件建立起了一个硬件系统,这时将生成一个“ESCD”文件(是系统BIOS用来与操作系统交换硬件配置信息的一种手段,这些数据存在CMOS中),CPU会把生成的ESCD和上次的ESCD进行比较,发现差别时,会更新ESCD中的数据。 9:ESCD更新后,CPU也就把POST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接着将进行系统的自举程序。 使用可调电源如何判断机器故障 1: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可能出现以下变化: a:电流表指针无任何变化:主供电无输出,查待机和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接口 b:电流表指针摆到1A左右就不停地左右摆动:主供电电容漏电 c:电流表指针一直打到最大:主供电短路,查电容,二极管,和需用主供电的所有芯片,充电单元,CPU供电等 d:电流表指针有轻微摆动:说明保护和待机正常 2:待机正常后,按下开机键: a:电流表指针不动:一般是无3.3V和5V输出 b:电流表指针摆到0.8A回落,又掉以原来位置(0.1A),说明系统供电性能不良,(如MAX1632,ADP3421),另一种可能为开机信号不持续,查信号端,也就是开机电路的好坏。 C:电流表指针应摆到0.8A,但到了0.4A就不动了(查时钟电路,有未工作的元件,造成无电流消耗. d:电流表指针打到底,电压被拉低(3.3V和5V或CPU供电输出有短路,先断电,用万用表对地打阻值) e: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处不动了(硬起动正常,上面说的第一步自检没过) f: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一下就不动了(基本内存未过或第一步自检中有坏件) g: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两下就不动了(内存或显卡坏) h: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三下,机器依然不亮(显卡坏或屏部分未工作,外接显示器试试) ------------------------ IBM T23接电池时开机正常,运行也正常,但外接电源时经常掉电,单独接电源也掉 (有时亮机后掉电,有时不等亮机就掉) 开始怀疑1632部分有问题,经反复测试发现外接供电在15V以下时不掉电,但进系统后发现电源管理里处于电池供电状态,电池不充电 于是怀疑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的交插部分有问题,经测量发现一芯片的控制电压偏高,不能自动调节,控制信号来自ADP3806,但更换3806后故障依旧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充电部分,于是更换充电IC TB6808,更换后问题解决. 从此维修来看,掉电除了CPU供电部分有问题外充电部分有问题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复制  粘贴 还发帖  无语

网友:
嘿嘿,楼主有点东拼西凑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