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27):
今日接到同行送修一台联想G430,单板外观有少许部位进水霉变,显卡北桥都被加焊过,清洗后,接通电源 电流从0.35升至0.85后又掉至0.35 接着就掉电。3.3 5V待机电压正常,怀疑是某单元电路短路,由于电流能跑到0.8初步怀疑是显卡没过。别浪费时间了,先测下各点对地阻值(各供电电感)发现PL8对地阻值不正常,见PL8图PL8为 1.8V供电,跑图费时间,直接来绝杀,烧鸡大法,接通电源后试探性摸个各元件(试探解释下:吃过亏,手指被烫过一个坑,现在不敢轻易直接摸) 发现U9发热,直接换之,还短,在通电发现C345热,侧阻值O,换之,再次测量对地阻值,正常。短路解除1.8出来了。装机试验,熟悉的LENOVO出现了,到此为止故障解除。本人是新手对时序还不够精通,这些经验都是本论坛所学。用此法节省时间,判断准确,写这篇帖子初衷是想感谢本论坛长期以来对我的帮助(希望饼哥及各位管理给加点分图纸都下不起了呵呵)。后来看到不少朋友也遇见过这样的故障,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
烧机大法确实很牛X

网友:
烧鸡大法慎用有时候手真的会被烧糊!!我都被烧过好几次

网友(点评):
什么烧鸡大法,就是手摸吗? 简单点就0k,

网友:
烧机电流慢慢向上加是没问题!因为整机电流一般都比较大!

网友:
只是告诫楼主,在使用烧鸡大法时,是用手指触碰零件,不是用用指压住元件试探温度,别说是给你的手指烫个坑,没给你的手指点着就不错了,小心,再小心。

网友:
支持楼主 我也被烫了好多次哦 每次烧的时候都迅速的摸一下 呵呵 说实话被烫的感觉不好受啊

网友:
确实是个好方法。

网友:
一般短路都基本上用烧鸡法!速度快。可是危险性大,

网友:
终于弄懂了烧鸡大法是什么意思了,学习了

网友:
     牛 的 什么大法   谁发明的

网友:
慎用是看供电对象,在烧的时候你就慢调也会将某些精密芯片烧傻的,所以要根据电流节点推算不高于正常电流值。

网友:
为什么是PL8阻值不正常就能断定是显卡不过呢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呀。羡慕

网友:
厉害呀,我也是新手

网友A:
看师傅修短路都是把可调万用表的电压调到很小,这样不会欠压保护吗

网友:
好方法多谢分享了

网友:
烧机大法最好限下流

网友:
烧鸡大发,,,,,,人才。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 ,学习了啊

网友:
掉电相对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B:
掉电相对还是比较好修的,

个人感觉掉电是最不好修的

网友:
用烧鸡大法最好还是限流,如果怕烫的话,可以用松香水

网友:
看样子,你这同行的水平不咋的啊 。。。

网友:
烧机法烧个大坑
这说得太厉害了...

网友:
这种掉电,是芯片和元件引起掉,要是遇到,进系统几分钟就掉了,哪就有点能修了

网友:
烧机电流慢慢向上加是没问题

网友:
看来以后要慎重点用啊

网友:
楼主经验之作,技术聊得,学习了

网友:
    1.8V没出,电流怎么能上到0.8A去啊?难道是短路引起的大电流?

网友:
烧鸡还是挺厉害的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了,没显卡供电,显卡不工作呀,

谢谢了,学习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不用看图纸

网友:
值得学习,不错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师傅修短路都是把可调万用表的电压调到很小,这样不会欠压保护吗

烧鸡怎么会保护那?

网友:
用烧鸡大法  最好把电流下降一点

网友:
烧鸡短路0欧姆我 一般用1V左右,电流在1A左右烧不出来就在再大点电流。如果是短路电阻稍大时就把电压调到接近不大于标准电压电流慢慢加上去烧。至今没出意外、

网友:
进水不多的机器 最好修

网友:
烧鸡大法是很强但是也得慎用啊呵呵

网友:
成也烧机,败也烧机 的

网友:
烧鸡大法的确来得快啊。

网友:
电流限制在2A左右   应该不会把手烧到的

网友:
呵呵   有意思呀。。楼主。。。

网友:
不是调电压吧,应该是限制电流的吧,把最大电流限制在2A,烧鸡没多大问题吧

网友:
烧鸡大法非常好

网友:
大短路的机,烧是最快的办法,电流不高的机,很难摸得到啊

网友:
其实,这个可以亮出来的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就是有时就是这方法好

网友:
没烧报废   算你运气好哦

网友:
烧鸡的话一般是触摸式的吧?

网友:
啥时候我也要试着烧一把,

网友:
我一烧挂一大片   哈哈  电压搞错了  板也修补了啦

网友:
电压电流都限制下就OK了

网友:
这种状况也烧机吗?胆够大的

网友:
这方法很实用!

网友:
建议还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烧鸡很可能烧到一片。。
还是小心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相对还是比较好修的,

恩  是的 这样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明确的 没有走弯路

网友:
烧电路的时候我也碰过一次,直接手里一个泡,难受了几天

网友:
烧最重要的是要注意限流!否则会把故障扩大!!
本人前几天修的一台本本CPU电感为o!把电感一段翘起后输入阻值正常,输出端焊盘仍然为o
CPU供电芯片摘了还是一样!!迫不得已只能用烧的了!!烧的时候到处各种摸!!摸得心
瘪瘪凉的。摸到最绝望的时候,来了高温期的第一把火!居然是最难坏的地方坏了!!
CPU座子后面20多个电容当中有2个电容击穿!更换之后故障解决!!

网友:
烧鸡大法最实用啦

网友:
挺好,LZ有没有遇到CQ40 INTEL 51125芯片发热的故障呢,有的话分享下,谢谢!

网友:
电流开小点摸就安全了,我也少过好几次,控制到2A就好了

网友:
烫过一个泡,把坏件给带下来了,
一个小电容,,

网友:
烧鸡大法果然厉害,楼主估计已练到最高层。

网友:
电压不正常才不好修的。

网友:
烧鸡大法     手被烫了N次

网友:
掉电一般 不是缺电压 就是短路

网友:
师傅  你说那个1.8v  对地阻值不对     是多少呀【坏的时候】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太好修呀。学习了

网友:
烧鸡大法挺牛的呀,下次也试试

网友:
很配服你啦

网友:
还是比较高级

网友:
用烧鸡大法烧糊的兄弟肯定没有限制电流。。。。

网友:
顶一下,因为我也是新手。

网友:
帖子还不错,至少我体会到了很多,谢谢楼主

网友:
烧鸡大法威武,能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
烧机大法果然好用,楼主高手呀,向你学习哟!

网友:
支持!烧鸡大法真好!关键是有风险啊,机器修好了,手指倒霉了
!

网友(2012-08-31):
原来这样子也会掉电

网友:
烧鸡大法,是蛮不错的。

网友:
可以吧电流表的电压调低一些 啊 这样既能烧出来 温度还能不算太高不至于吧手烧出大炮来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烧机是可以的就是怕有时候一烧都在冒烟

网友:
掉电是最难修的。

网友:
从来没烧成功的新手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