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P-QR3E/BP掉电修复

楼主(2012-07-28):
收到一台索尼机,型号PCP-QR3E/BP,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用了没多久就掉电。拆机一看,此机有维修过的痕迹,核心供电芯片ADP3204已经被人加焊过,考虑到此核心供电芯片有个通病,不开机或掉电有时加焊下核心供电芯片就能解决问题,就加焊了核心供电芯片,装回主板,上电,电流跑到1.2左右,没接屏,感觉应该已经亮机,就装好键盘,液晶屏,上电,奇怪,电流上到1.2怎么屏幕没有显示呢,一时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仔细想了下,刚才CPU也被我拆下来看过,难道,是这个没有装好,拆机重新装一次U,再装回,开机OK,本以为大功告成,但进系统测试机器问题又来了,先是键盘不能识别,换了块相同 的键盘,故障解决,然后跑3D,才跑了一圈,就卡死,关机重启,电脑更加慢,打开 我的电脑都很慢了,用鲁大师一测,硬盘温度正常,CPU温度88度,过不了一会儿就报警,拆开D壳,一摸CPU散热铁,很热,,看来散热不太好,上电,只见风扇闪了一下就停了,但以后再也没有转起来,换过一相同风扇,上电,观察,开机 转一下,过了一会儿,温度上来就呼呼的转了起来,想不到原来 那个风扇真的坏了,难怪老是掉电。
装好机器,上电进系统,速度明显加快,跑3D也没有掉电,跑完后,查看下CPU的温度,才62度,正常,至此故障修复。
总结:此机刚开始以为是核心供电不稳定造成的掉电,其实是CPU风扇坏,引起机器过热,断电保护,表象一样,真正原因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