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梅捷N73摧毁了我的维修信心,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2-07-28):
三个要命的问题,一个是U1的VERF,到底U2怎样才会出高电平给U1的VERF?,一个是U1的SHUTDOWN?,一个是电源IC的焊接?。

求各位师傅高手们帮帮我,接了片成色很新的板子,型号:梅捷SY-N73V-RL,桥为MCP73,单桥的775小板。客户说给别人搞过了。到手时是不触发,经查线路发现是IO Fintek F171882FG坏,更换后可以触发了,但是没复位。查无内存供电,跑线找到内存供电是由一个型号为F72815SG的8脚IC控制两个场管产生的,本以为很简单的问题,谁知噩梦开始了,越修越害怕

先是查F72815SG的工作条件,以前没见过这种IC,发现BOOT和VCC都有12V,3脚VERF为0不正常,7脚的shutdown信号为0.8V。想不明白shutdown的高电平是怎么来的。查两个场管也没坏。

从F72815SG的VERF跑线发现VERF连到一个F72830SG的IC的5脚上,查了这个IC的第5脚输出一样为0.查了这个IC的PDF,但是还剩不懂这些脚位的意思,也不知这个IC的工作条件,唉,只查了16脚VDDA为12V。

现在怀疑是这个IC挂了,但是手头没有这两个IC,打算淘宝几个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被上家焊得惨不忍赌,我吹了下来重焊,发现很难焊,很难搞,对付这种IC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我已经是搞到崩溃了

请大家请帮帮我吧,这板子搞到我的维修信心掉到谷底了,先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2-7-28 16:00):
现在查了U1的11脚EN3为低电平,跑线经过一个电阻直接进桥了,另外25晶振的两脚电压为0,已经换过25晶振了

补充内容 (2012-7-28 16:01):
U1  11pin为0V低电平

补充内容 (2012-7-28 16:02):
现在内存供电修不出

补充内容 (2012-7-28 16:11):
这板是可以触发的,但是25晶振两脚没电压

补充内容 (2012-7-28 16:19):
我打过值了。在桥附近刮线打的,没发现桥虚焊的迹象

网友A:
上面还有焊盘吗?没有焊盘建议不要再去搞了,我这边修个主板20元,如果价位高的话有必要修.

网友B:
查下EN3 11脚有没有开启信号,有的话就换芯片,没的话跑这脚

网友C:
修过onda n73 3块没有一块好的,桥坏的多。

网友:
肯定有啦,不至于把焊盘都弄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onda n73 3块没有一块好的,桥坏的多。

你那是什么故障???

网友D:
这板有图纸?有图纸还不好修啊,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有图纸?有图纸还不好修啊,内存供电

板没图,是两个IC的图

网友:
换了IC 再说

网友E:
这种芯片的焊接方法是:先定好位置,用风枪吹焊,然后用尖嘴的烙铁点焊各脚,别忘了加焊膏。用放大镜检查焊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芯片的焊接方法是:先定好位置,用风枪吹焊,然后用尖嘴的烙铁点焊各脚,虽忘了加焊膏。用放大镜检查焊 ...

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不用尖头烙铁直接用刀头焊了,结果大面积连锡,有些缝隙怎么搞都不掉,看来得用尖头烙铁试试了

网友(点评):
用什么烙铁!直接风枪!下点松香水,非常容易焊

网友:
这种qfn封装的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不难焊接,基本上用风枪吹下后用刀头烙铁重新把四边的引脚用锡刮一次,让焊盘上的锡比较饱满后涂点焊膏将芯片基本对齐放上去用风枪加热后它自动就会被焊盘上的锡拉到原位,只是注意刮锡的时候中间接地的那块别上太多锡哟刮平就行了,最好别上锡。多练几次应该没问题的,记得当年为了焊这个报废了好几张废主板的焊盘,我是拿网卡练的。

网友:
QFN焊接确实很难!好像要用很细的烙铁嘴才好焊接。

网友(点评):
你是学员难道老师没教焊接?这种芯片用烙铁?如果芯片中间还带接地的呢?

网友:
好的含油直接吹上,温度到了自动到位,这个容易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还有焊盘吗?没有焊盘建议不要再去搞了,我这边修个主板20元,如果价位高的话有必要修.

20元???修毛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查下EN3 11脚有没有开启信号,有的话就换芯片,没的话跑这脚

现在查了U1的11脚EN3为0V,跑线经过一个电阻直接进桥了,另外25晶振的两脚电压为0,已经换过25晶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现在查了U1的11脚EN3为0V,跑线经过一个电阻直接进桥了,另外25晶振的两脚电压为0,已经换过25晶振了

也是内存无供电,入桥了,修不了,做桥就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内存无供电,入桥了,修不了,做桥就死了。

哥们你修的也是这样吗?我这板子打值没发现异样,能触发,就是这EN3进了桥,打值不虚也不短。就是不出供电

网友(点评):
是不是桥的问题,你就用可调电源给个内存供电看看就知道有没有供电、可不可以跑码。我那三块是受潮天气坏的。

网友:
呵呵 我也来凑热闹吧
      首先说一下这个东西不难焊的仔细一点就好 如果客户不嫌难看 有个最简单的方法(焊坏的前提下) 把芯片翻过来在主板反面固定住 在焊接 我修好过同行送来的焊盘坏的板子都是这么修的 看不见的点直接飞就是。
     第二点 有图的前提下 修这个芯片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当然很多人说我不科学 就是直接分压 找到供电电压 直接飞线过来 自己给触发 北桥资料有吧 直接飞
    ╮(╯▽╰)╭ 很久没发言了 一发言不知道会不会被人批评
    补充一下:EN使能信号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高电平 直接供没事 如果是信号量的 那就看资料用示波器找吧,耍帅完毕
      PS: 如果时间允许 欢迎同行送修 我修板子 不是上面说的20 是80 嘿嘿 你这个板子发来吧 秒修~~~~

网友G:
1,VREF由72830的5,6脚而来,又受控于11脚,通常是SLP-s4#
2,7脚电压是内部出来的,当外部来一个低电平信号时,芯片关闭
3,QFN焊接,可以风枪先固定,然后尖头烙铁伺候。具体可以看我发在焊接板块的置顶帖子。

但你说11脚没电。那就敲没有发出来信号了。问题是怎么上电了。你IO焊坏了吧。

网友:
我跟他的想法一样 查一下EN 最后注意观察虚焊。

网友H:
楼主的这种主板是给人故障扩大化了,它的故障90%就在桥上面(空焊),如果上面动过8802的话更可能了,他当时应该是CPU无供电,就直接去动那个IC,如果会看脚位的工作条件的话,它的1脚EN应该是没有得到开启,这个信号是由桥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这种主板是给人故障扩大化了,它的故障90%就在桥上面(空焊),如果上面动过8802的话更可能了,他当时应 ...

如果是桥空焊,但是我打了很多值都没发现异常啊,EN连到桥的线路我跑出来了,在桥附近刮线打值一样很正常。郁闷了

网友:
内存没有电压  你查查供电芯片的  正常的话把管子换了

网友H:
楼主能确定要到所有阻值?即然已经路出EN那条线了,为什么不测一下是不是有高电平呢?N73的主板有很多电源管理开启的信号都是由桥发出,还有些是和IO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确定要到所有阻值?即然已经路出EN那条线了,为什么不测一下是不是有高电平呢?N73的主板有很多电源管 ...

测了,0V

网友H:
你应该先修出内存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应该先修出内存的供电

我也知道啊,问题是IC工作需要这个开启信号才行啊,等下想飞个线过去给EN看看,又怕烧东西

网友:
先再更换一个IO,再加焊一下桥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神可嘉,体现了维修人的不修好不罢休的体现,但有的板确实太难搞,思路不行还是技术不高。内存供电跑线跑下应该可以搞好。

网友:
价格高的话可以订俩芯片试下,价格低了就建议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VREF由72830的5,6脚而来,又受控于11脚,通常是SLP-s4#
2,7脚电压是内部出来的,当外部来一个低电平信号 ...

谢谢饼哥在百忙之中指点。IO是好板上拆的,能正常触发和关机啊,而且测触发脚位都有高低跳变呢,但是25晶振两脚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应该先修出内存的供电

内存供电我飞了线过去做开启,内存供电出来了,但是那个电源IC真的没辙了

网友(2015-07-12):
应该是桥的问题把

网友:
反馈问题吧

网友:
如果楼主一定要搞好,就慢慢跑线,再自己画个图,一下了就明了了,这样子猜,很难搞好。

网友:
12年的你们也挖出来了。
很明显,F72830SG是一个时序芯片,前一个条件或反馈满足,才会开启下一个EN和DRV,有SCL和SDA,这是在BIOS中修改电压的,芯片也通过DRV提供基准电压。。。
可以先放电和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