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343fw 前黑后白超薄

楼主(2012-07-28):
一个23寸的AOC超薄显示器。前面按键的灯,五个一齐闪,一开始还可以用几分钟,几分钟之后就不行了。
显示器

网友:
描述清楚点好吗?

网友:
e2343f 超薄。开机后显示正常。几分钟后按键板上的五个灯一起一亮一灭,屏没有反应,偶尔出现一个AOC的字样。

网友:
检查按键、重写数据试试。

网友:
我刚才忙没有管显示器他闪着闪着就不闪了。现在又正常 了。但下面的底座温度有点高.重写程序哪里有啊。

网友:
这种现实最垃圾 我这还有两台超薄红色的呢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这里也有几台,,,,我郁闷死了,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是做AOC维修站的。讯维显示器技术交流群,群号57595540。我相信你的到来,明天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