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 不上电无RSMRST# 求助

楼主(2012-07-28):
HP CQ35 LA-4731P   N10M独显

症状:不上电 按开机键无反应。待机电流0.008

维修过程:

         测开关针有3.3V,短接有高低高跳变。3V,5VALW正常,EC晶振有压差,EC供电,复位都有,就是没有RSMRST#,断开连接100脚RSMRST#的3个电阻(100欧,10K欧,0欧)RSMRST#还是无。但是0欧处R_EC_RSMRST#(通往待机芯片23脚PGOOD)3.3出来了。怀疑EC坏了,换掉无效。

刷了个BIOS情况有所改变,可以触发到0.05然后又回到0.013, 同时RSMRST#3.3V也出来了( 触发后出来)  ,怀疑是BIOS程序不对,继续找

网友:
acin  正常了没

网友:
查EC 的工作条件,  都满足就换个BIOS芯片

网友A:
又刷了个BIOS还是无效。(BIOS1脚0.18V 2脚1.5V 3,7,8脚3.3V  4脚3.3V 5脚0V 6脚1.5V)

换个BIOS芯片吧。。。4脚地脚都已经3.3V了

网友(点评):
情况变了 (BIOS1脚3.3V 2脚1.7 3,7,8脚3.3V 4脚接地 5脚0 6脚0 ) 奇了大怪了

网友:
需要测波形

网友(点评):
又要破费买个波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刷了个BIOS还是无效。(BIOS1脚0.18V 2脚1.5V 3,7,8脚3.3V  4脚3.3V 5脚0V 6脚1.5V)

换个BIOS芯片吧 ...

查下EC的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