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25换屏以后键盘串键

楼主(2012-07-28):
三星R525换屏以后键盘串键,客户把屏摔坏了,走以很多弯路,以为键盘和主板有问题。最后写屏码片搞定。现把R525码片资料上传。

255 Bytes, 下载次数: 1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学习了,厉害啊

月饼 -10

网友:
竟然还有这种问题  码片最多会是现实不正常 竟然可以影响到键盘呢 呵呵  长见识了

网友:
呵呵 第一次遇到 换屏 键盘乱码的

网友:
厉害,这都想到了.

网友:
遇到过着问题的,最后将原屏的码片对换了下解决。

网友:
码片如何刷写呢?

网友:
这样的事情,还真的没有遇见过,码片我们可以写吗?

网友:
写码片的机器有卖的,自己也可以用编程器和屏线改一个。

网友:
哥子,你这个用不起呢,

网友:
神奇的事情啊

网友:
要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时码片的问题  码片也会影响键盘窜键  下去研究研究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小弟学习了,既然屏的码片可以引起键盘穿键,那就是SM总线都会引起键盘穿键,以后又多了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真的假的,别说没见过,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网友:
确实太神奇了,SM总线

网友:
万事皆有可能,现在只遇到触摸板坏导致键盘连键的

网友:
这也太不要思议了吧,学习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李宁

网友:
这算一案例啊 神奇的事件  很多人都没听过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
你说BIOS,我信,码片?难以置信

网友:
一切并不是都有可能--但是这也太离谱了些 连键怎么想到码片上哎

网友:
这是相当神奇的事情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码片导致键盘乱键的问题,码片程序怎么刷?有这种座子卖么?

网友(2012-10-06):
触摸屏导致键盘连键,不觉得奇怪,但是屏幕上面的码片导致的,倒还从来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