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缺色该怎么修?

楼主(2012-07-28):
主板缺色该怎么修?有谁可以给几点建议,一般如何下手处理?
主板

网友:
一般是接口电路的问题 。换块独显试下。

网友:
主板缺色,是集显缺色吧,主板缺色你拿油漆漆一下就行了,集显缺色打VGA的1 2 3脚阻值,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然后跑线路

网友:
我是新手 我感觉应该先测下红绿蓝三色对地阻值吧 正常的话就考虑换下VGA线 不知说得对不对

网友:
重点查R G B

网友:
RGB 信号 接口那里往下查是吧是电感断了

网友:
接口没问题的话,就做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