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影病毒杀不掉 怎么办啊

楼主(2012-07-28):
用360 都不行 怎么行
病毒

网友:
1、换一种杀毒软件。2、重新格盘安装新系统。

网友:
重新分区试试资料备份下来

网友:
DOS下清除MBR,然后重装系统,ok!!

网友:
低格硬盘,100%可以,之前要备份资料,或者低格后用超级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用什么都不行,除非专杀工具

网友:
杀毒最好在安全模式下,或者PE环境中,如果是修改了MBR的话,用硬盘工具修复一下就好了。用windows清理工具清理一下吧

网友:
下载金山鬼影专杀

网友(2012-09-11):
鬼影病毒只对XP有效把系统,换成Vista或Win7

网友:
就没有杀不掉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