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共模电感元件,参数是多少

楼主(2012-07-28):
这是我拆5V 1.5A 的电源适配器时拆坏的, 上面写住 SV233H 49D,四脚的
不清楚共模电感参数是多少?

网友:
这个是前置滤波电感吧,随便找个差不多大小的就行,实在找不到用导线直连,至少山寨电源是这么做的。

网友:
旧电源板上找 大部分都通用。

网友:
现在也惟有这样做了...

网友:
同类电源适配器找一个都是可以的,只是小电流用细的线圈,大电流用的是粗点的线圈。

网友:
找个差不多大的装上就行了。

网友:
参数出入区别不大,直接连接都行

网友:
从同内产品上找

网友:
大小差不多的确可以

网友:
路过来学习,感谢楼上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