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通电待机芯片BD95280发烫

楼主(2012-07-28):
图纸参考的是E420的,待机部分差不多,芯片换了好几个不是全新的(因为市场上找不到,问了几家都只有不是全新的,拿芯片都花了100多了,上去故障现象都是一样的 ),一插电待机电流在0.13左右,BD95280发烫,线性电压无短路,且可以正常出来!芯片每个脚位都测量了阻值和电压,阻值无异常,无基准REF!求思路,在线互动,谢谢关注。。。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下面没有3 5V

网友:
如果待机下有3 5V就不合适

网友:
发烫要么就是芯片坏,要么就是后级短,不要把问题妖魔化,只看你细不细心

网友:
线性电压对地值正常,且输出也正常的话,无基准电压,重点还是放在芯片问题上

网友:
你看看基准电压连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