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贴-华硕f80cr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07-28):
接一台华硕笔记本 型号:f80cr  故障是: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并且顺利进入系统,运用一切正常,但是用电池就无法开机,并且不充电,在各大论坛搜索图纸均无果,都说此机器图纸是神图,在没有图纸情况下只有更换了 充放电芯片无果  更换了EC无果 现在没有思路了 图纸也没有 接我们基地发贴求助一下 那位老师碰到过此机器这样的问题 或此类的问题 麻烦指点一二 先感谢你们 谢谢谢谢

网友A:
跑线路,找到公供点,把电池到保护隔离这段跑出来呀

网友:
好像额 不会也  。。。。。。

网友B:
好吧,我不得不打击你一下。电池坏了。

网友C:
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看图纸跑呗

网友:
首先感谢这位兄弟给与指点 不过兄弟你没看明白本人发的帖子 就因为没有此机器的图纸 才求助 如果有图纸的话我就不发帖求助了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不得不打击你一下。电池坏了。

先感谢兄弟给与指点 是本人没写明白 不好意思 电池已经排除了 确认电池是好的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找到公供点,把电池到保护隔离这段跑出来呀

感谢你指点 你也知道华硕的机器跑线路相当麻烦 很感谢给与指点 已经下载点位了 只有看点位跑线路了 谢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看图纸跑呗

这本子有图纸才对啊,你板号多少

网友D:
楼主搞定了的给通知下呗,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本子有图纸才对啊,你板号多少

看来这位仁兄有此机器的图纸  版号为:F80CR  MAIN BOARD   REV:2.0  希望这位仁兄能提供一下  出钱买也可以  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定了的给通知下呗,让我们学习下

好的 一定  现在跟同行接了一块好板子做对比 有结果我会告诉大家的  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位仁兄有此机器的图纸  版号为:F80CR  MAIN BOARD   REV:2.0  希望这位仁兄能提供一下  出钱买也 ...

你有点位图我就不传了,早几天我还修了一个F80S的机器,我也没有F80CR的图纸,但是本人把这两个机器的点位图对比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所以图纸可以做个参考甚至是一样的,文件大于3M,传不上来,如果想拿过去就加我Q374376803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有点位图我就不传了,早几天我还修了一个F80S的机器,我也没有F80CR的图纸,但是本人把这两个机器的点位 ...

感谢仁兄帮忙 我一加你QQ了 能否给传一下此图纸呢 谢谢你

网友:
遇到过不充电的,换来一个电池就能充,最后确定电池不能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仁兄帮忙 我一加你QQ了 能否给传一下此图纸呢 谢谢你

可以的,愿楼主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仁兄帮忙 我一加你QQ了 能否给传一下此图纸呢 谢谢你

你昨天加我的时候我用的手机登录,不知道加到哪去了,重新加一下吧,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2019-09-17):
华硕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3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