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网络故障!主机网线一接猫,dsl灯就闪,高手进来啊

楼主(2012-07-28):
主机网线一接猫,dsl灯就闪,不接时,dsl灯可以常亮,一接主机,3-10秒钟dsl灯就会闪,猫和连主机的网线都是新的,而且也换过其他猫和网线,也是一样,如果说是主机网卡有问题,拿去别的地方用又是可以正常用的,而且我也在这个主机上外接网卡试过,也是一样,如果说是电信线路问题,扛别的主机来这个地方试,又没有这种现象,现在无头绪了,因为什么都是好的,但这看似好的主机和猫一连到一起,又不好了,不知各位朋友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现象,望指点,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DLS闪是数据校对不同步,一般是电信端口问题,按理说.你文章描述的内容现象是不可能发生.

网友:
但就是真实的发生了,现在还没有解决,还有我也在主机另加网卡试过,还是一样的问题,难道是主机主板的问题,不懂了

网友:
这个现象很奇怪 你加个独立 的显卡试下

显卡??????

网友A:
发错了  是独立的网卡 不好意思哈  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错了  是独立的网卡 不好意思哈  打错了

加过了,用过两个不同牌子的独立网卡,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你的网线是几M的.改一下双工网里面的参数,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B:
我有看见过这样种现象,改了一下双工网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看见过这样种现象,改了一下双工网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上网了.

是铁通的网络信号,网线是猫配的那种,好像只有4根的那种原装网线,你说的改一下双工网里面的参数,怎么改,在哪里改,望指点

网友D:
怎么现在又说是铁通的信号了,题目明明说是电信,感觉你提供的信息不准确,所以我们也难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现在又说是铁通的信号了,题目明明说是电信,感觉你提供的信息不准确,所以我们也难判断。

哦,不好意思,我也是问了以后才知道是铁通的信号的,发帖时不太确定是什么的信号,所以说是电信的信号了,这个信号是哪里的,应该没有多大影响吧,望指点,谢谢

网友:
换猫试一下~~~我碰到过~~~换了两款猫。。。这问题就没了。。。貌似是猫的电压问题

网友:
换猫,有的主板网卡也是不支持铁通的 网络。

网友:
是不是铁通电话线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检查下房顶之类的电话线接头

网友:
不要光想着是硬件方面的问题,有没有重装个OS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铁通的网络信号,网线是猫配的那种,好像只有4根的那种原装网线,你说的改一下双工网里面的参数,怎么改 ...

也是在网上邻居那里改的啊.你去看看吧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不信就是网的问题和硬件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啊

网友:
我的一直闪唉唉  不闪不正常

网友:
嘻嘻,你为什么不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E(2012-08-27):
接电脑之后电脑要联网,DSL灯当然要闪,估计不闪的时候你又来问勒,你该说说你碰到些什么问题,不要说哪个灯闪,代表不了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电脑之后电脑要联网,DSL灯当然要闪,估计不闪的时候你又来问勒,你该说说你碰到些什么问题,不要说哪个灯 ...

DSL灯闪能上网吗?我是没见过DSL灯闪时,可以拨号成功上网的,我的问题在1楼就说得很明白了吧

网友:
可以重装系统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灵异,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坐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