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 2.0的主板,要按重启才能跑码,开机

楼主(2012-07-28):
昂达的G41+ 2.0的主板刚开始点开机不跑码,然后点一下复位键就跑码了,什么都正常了,关机后再开,又的点一下重启才跑码,跑码前后的电压都是一样的,高手们帮帮忙啊,bios刷过了,cpu,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桥问题,没有所有设备都复位成功,要重复复位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按二楼的思路查查吧

网友:
重启后能亮,但是很快就自动重启了,重启后就不亮了。代码挡d4 55

网友A:
昂达NF4 桥的主板  很多都有这个问题!得手动复位一下才可以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昂达NF4 桥的主板  很多都有这个问题!得手动复位一下才可以跑马!

英特尔的桥,南桥是GB的

网友:
IO和南桥都有问题存在,主要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