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7 求助

楼主(2012-07-28):
今天接了台 Z07 本本   不说这么多直接上问题 。 第一次开机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用几分钟后. 正常关机。  在开机走到0.4 就掉电 不管怎么开就是不行. 以为是短路了正想拆 .刚好有客人来 忙了下。   接着搞 发现又可以开机了  进系统用了半天都没什么问题  发现CPU 发热挺厉害的.  关机后 开机还是一样会断电  . 放几分钟后能开  . 心想肯定是过热保护了 .拆开发现散热那里塞满了灰尘.嘿嘿 这次还不秒掉你 就报价给客户了 同行报了130元  不报价不敢修啊 万一不修那不白搞..  清了清尘装回去   问题还是一样 晕. 还得拆  会不会CPU烧坏啦  刚好有个U 装上还是一样.手摸摸那些芯片温度 都正常   大家说说什么问题多呀..

补充内容 (2012-7-29 16:39):
各位大虾  此机搞好了 加焊了下显卡    是散热问题 刚开始风扇堵死了

网友:
图片太大 只能把它缩小  感觉不怎么清楚   各位大虾 帮忙研究下

网友:
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啦  电容问题多吧

网友:
这么奇怪啊

网友:
散热没问题,换个CPU

网友A:
楼主你遇到这种AMD的cpu  就要小心 CPU坏  报130  帖个CPU 不划算   AMD的 比较爱坏

网友B:
把cpu座子下那两个大电容代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遇到这种AMD的cpu  就要小心 CPU坏  报130  帖个CPU 不划算   AMD的 比较爱坏

也是哦  换过 还是一样  这样的问题难搞要么一次都开不了就好搞点

网友:
还有没有大虾 帮帮忙啊

网友C:
请问楼主:机子在显示之后掉过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pu座子下那两个大电容代换掉

行 只好换换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机子在显示之后掉过电吗?

谢谢  不会

网友:
泄放回路问题照成时序混乱,不开机

网友D:
楼主修好没有啊

网友:
把北桥供电电感后的那个大电解电容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没有啊

各位大虾  此机搞好了 加焊了下显卡    是散热问题 刚开始风扇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