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TM-P21主板维修,电压/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28):
   接到个V星G31TM-P21 1.6主板维修,上诊断卡不跑数,仔细看了下主板,有被人家修过,刷过BIOS,并且拆了打印口芯片,好吧!有挑战型的一个板。
    GB的南桥
    I/O是F71882FG
    时钟是RTM876-655
        CPU供电芯片是UP6206

直接上电不跑码,量内存供电1.9正常的,北桥1.5V正常,CPU供电1.3V正常,上CPU假负载量PG信号1.2V正常,量假负载上CPU地址线,数据线阻置都正常的。

不跑码。。

量内存供电1.9V,高一点,算正常吧

再量北桥1.5V,正常

量CPU供电1.3V正常的
量到这里电压都正常了,接下来就量时钟和复位了。

PCI上的时钟1.6V是正常的,还有IDE上的时钟都正常的。

量PCI上的复位3.3V正常,
电压/时钟/复位都有了,还是不跑数,只有查
总线
数据线
地址线 ,
上CPU假负载

PG信号1.2V,还有CPU上的数据线,地址线对地阻置都正常。CPU的上数据线地址都正常了,接下来就量北桥到南桥的数据线,我们都知道北桥到南桥有16根数据线,一般在背看的到

顺数第一根是439欧

再量后面几根都是439欧

量到倒数第二根的时候,发现只有422欧偏小,这根数据线跟北桥相联的,是可以判断北桥坏了。
在报废桥上拆了个G31的桥装上去上电跑数了。

很多想问北桥到南桥阻置有一根不正常,怎么知道是北桥的问题呢,而不是南桥的问题。因为北桥到南桥通过一个耦合电容再进南桥的,(和显卡PCI-E数据线定义一样,如图)。
如图

(适合新手参考)

补充内容 (2012-7-30 16:18):
不知道是叫什么电容,电容作用:旁路,滤波,调谐回路, 能量转换,控制等,要问问技术工程了

很给力

网友:
还没见DMI总线有经过耦合电容的

网友:
都说Intel的DMI总线有问题会不出CPU复位,被推翻了?还有DMI总线好像没经过耦合电容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北桥虚了吧,呵呵

网友(点评):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北桥虚阻值是变大的吧,他这个是变小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都能找到,要我都没耐心继续了,有u复位,测下bios波形,最多刷下程序,再不行作废了。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测cpu复位而只测cpu 的pg信号呢?是不是cpu的复位不正常而导致的呢?cpu的复位时北桥发的。我看是cpu复位不正常的问题吧。并非是复位正常。。。

网友B:
楼主,PCI时钟是第几脚啊?

网友:
光是换北桥成功 就知道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断线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不测cpu复位而只测cpu 的pg信号呢?是不是cpu的复位不正常而导致的呢?cpu的复位时北桥发的。我看是 ...

上假负载的时候,有一起测量过了,有CPU复位。

网友:
楼主真牛!IDE时钟怎么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PCI时钟是第几脚啊?

B16脚。可以用显波器测量,我这里主板维修这块没配显波器,只能用万用表量个大概

网友:
台式机北桥估计没那么换吧!不变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B16脚。可以用显波器测量,我这里主板维修这块没配显波器,只能用万用表量个大概

多谢了哈,貌似有的主板也有标称的。

网友:
高档的板南北桥之间的总线才又耦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PCI时钟是第几脚啊?

是b16脚。。。

网友:
台机换北桥  一看就牛逼

网友:
阻值偏大,是虚焊,偏小是坏了,真牛

网友:
写的很好   高手呀

网友:
学习经验啊 可惜没有BGA 哎

网友:
循环渐进
不错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

网友:
你换得桥必须和原来的桥一样么 还是怎么的、???

网友:
     请问下,如果没有测试点的话,怎么测试南北桥的数据线

网友:
楼主,真有耐性,我新手都看了很清楚,明白。

网友:
楼主说南桥和北桥之间有电容耦合,不过这个真的是少数,多数情况好像都没有耦合电容,遇到类似的阻值偏小要判断是南桥,还是北桥出问题,我个人是割断这个信号线测北桥的阻值,和南桥阻值,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好好研究下!挺不错的!

网友:
或許是南橋問題

网友:
楼主得先刷BIOSS看看,在打AD线阻值判断南北桥好坏

网友:
刮线啊,南桥到北桥有16根数据线,背面看的到,很明显的,不信你拿个主板看一下。

网友D:
这线上会有耦合电容?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线上会有耦合电容?没见过。

那是什么电容呢,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E:
厉害啊。打一下地阻值少一点点就知道北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啊。打一下地阻值少一点点就知道北桥有问题

换个例子,如果USB的数据阻置少个几十欧,你会怎么想??

网友:
维修思路再次学习,但是工具也得给力啊

网友:
太牛了,光换桥就能修好

网友:
看完楼主的测试,解开了我一个问题,等一下回去试一下!就是我买了一个万用表UT136B的,这个表的二极管档只有压降和通断档,我用通断档测试的超过400以上的对地阻值就显示不出来了,屏幕为1。我看你测阻值好像用的是二极管档的压降档看图片你哪数字是0.XXX,我以为是PN沟道的压降电压呢,这种是对地阻值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赞一个。。。。。。。。。。

网友:
{:4_134佩服楼主  那么有内心    侧到AD线我就头晕了

网友:
,不跑吗的最难搞;额

网友:
DMI有电容,这个没见过

网友:
高手 按你分析 每条数据线对地阻值要一样的啊

网友:
楼主修这个板花了多少时间?收了几个银子?

网友:
其实现在的主板修了也不来钱。。才30块。

网友:
能干北桥的,牛逼。。。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周一也去量一下北桥到南桥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假负载的时候,有一起测量过了,有CPU复位。

有时候在假负载上面不一定测到吧,应该找上啦电阻

网友:
又学到东西。收藏个。

网友:
看的我泪流满面 什么时候我才能变高手

网友:
请问楼主:IDE的时钟是第几脚?电压是几伏?

网友:
不太明白耦合电容的定义...

是说信号线内都是交流信号,而南北桥间耦合电容的作用是隔绝南北桥间信号线的直流电的吗?

网友:
有空也要多炼下植桥

网友:
不错哈,这样的板子是这样的哈

网友(2012-08-27):
楼主思路清晰,一看就是高手,应该修过不少板子吧

网友:
我有个机器和你的现象一样,不过我的机器那16条线从上向下,最上面两条是600多,最下面两条是600多,中间12条是330左右。刚加焊了北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