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导致开机无显

楼主(2012-07-28):
能开机但开机无显示 原以为是显卡故障换了显卡后故障依旧 插诊断卡显示C1 内存不过   测内存供电正常 因没有试波仪  用万用表测内存的时钟引脚没有电压  有测时钟芯片边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  观察后无连锡现象 后更换时钟芯片后 诊断卡从00跑到FF  显示器也有显示

网友:
主板无时钟,当然不工作

网友:
为什么要换显卡好再插诊断卡呢?在换显卡之前没插诊断卡吗?之前是跑什么呢?

网友:
l没看电流吗,不过内存跟不过显卡电流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