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81,166等复印机装不上驱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7-28):
现在好多人都是装GHOST系统,且系统来源都不明,都是一些精简过头的系统,所以装某些打印机驱动的时候就会报错,如果装东芝打印机报错的话就需要下载这两个文件,百度就可以了,下载mdmcpq.inf和usbser.sys两个文件usbser.sys放在system32目录下,mdmcpq.inf放在inf目录下,在装驱动保证OK!~

网友:
对于软件不太了解的还是有帮助,话说回来有时候出错系统会提示缺少什么文件,去百度下就好了

网友:
万能的百度

网友:
有事没事找百度

网友:
这种百度里面的方法试过了 不行

网友(2012-09-16):
有事找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