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QQ空间,邮箱显示空白,flash无法显示

楼主(2012-07-28):
完美解决QQ空间,邮箱显示空白,flash无法显示,QQ空间提示库没有注册等错误
解决方法:进入PC —开始—运行—CMD—回车—输入以下内容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此命令是重新注册系统内所有的DLL文件,一般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时间,根据电脑配置不同所需时间不等.....
故障:打开网页正常,登陆QQ后打开QQ空间,网页显示完成,但是显示的是空白页,打开QQ邮箱,网页显示完成,但是网页显示的是空白,没任何内容。进QQ农场提示:错误,库没有注册等等问题都可以解决!
解决方法:这是木马导致,破坏了相关DLL文件导致,先在安全模式下用360木马专杀(不是360安全卫士)查杀,可以查杀到一个名为win开头的木马,杀完后重启电脑,进入PC —开始—运行—CMD—回车—输入以下内容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般是清空ie的临时文件就搞定了。。。

网友:
更新一下ie也行

网友:
清空下IE就可以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