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Movie window错误解决办法

楼主(2012-07-28):
我在某个文件夹下的文件是用的“缩略图”形式,然后你打开此文件夹,就会弹出“ActiveMovie window:explorer.exe - 应用程序错误“0x029e4156"指令引用"0x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

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
要调试程序,请单击“取消”这样的提示,然后就是死机几十秒钟,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缩略图浏览控件出错或者损坏,你先尝试进行系统文件修复,并对系统文件进行病毒检查

Windows XP/20003中视频文件的预览文件“shmedia.dll”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要关闭该动态链接 文件就可以了。在“开始→运行”中输入“regsvr32 /u shmedia.dll”回车,出现“shmedia.dll中的 DllUnregisterServer成功”的对话框就说明成功禁止预览功能了。如果想恢复它时,输入“regsvr32 shmedia.dll”即可。
引用
我的也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如下操作(我的成功了)先是在"开始"-"运行"中输入"drwtsn32"命令,调出系统里的Dr.Watson ,只保留"转储全部线程上下文"选项 然后打开注册表把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AeDebug下将Auto键值改为0 最后"开始"-"运行"中输入 "regsvr32 /u shmedia.dll"

解决办法:
缩略图方式引起的问题,也就是说Explorer在读取图片或视频文件形成缩略图时出现致命错误所致。
开始/运行  regsvr32 /u shmedia.dll
开始/运行  regsvr32 shmedia.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