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12E代换

楼主(2012-07-28):
       请问哪位高手:IT8512E  0735-CXA可以和IT8512E  1014-JXA互换吗?这台海尔S20的待机0.11,明显偏大,摸IO发烫,换了一个新的JXA上去(原来的是CXA),待机变为0.18,摸IO依然发烫,不知是IO没换好,还是这两种型号不能通用?我基本能确定焊接IO时没问题,期待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这是可以代换的,换了I/O发烫是因为板上有短路,你查下I/O的供电,RST信号及关键信号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周围还有短路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