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FX-M7卡C1

楼主(2012-07-28):
型號:661FX-M7
故障原因:目前此板上检测卡卡C1不过,经过检测内存第1脚供电为1.23V,第7脚供电为0.123V,显然为供电异常经查找图纸无法得知此板供电方式,不知是否有修过的朋友能告知一二往哪方向前进

下图拆除IC为RT9173,经拆除后测量内存第7脚电压还是0.123所以得知内存供电不是由RT9173供电

661FX-M7图纸

网友:
换驱动芯片先!

网友:
你看看吧,在你图纸找的。貌似连到桥上了,查下相连的元件吧

网友:
内存供电  一般不是在 内存旁边电感处测的吗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A:
我也有一片同型号主板   也是卡C1    原来是不跑吗···我加焊CPU 座 就跑 C1 了   内存供电   1.33.  V   2.56V    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片同型号主板   也是卡C1    原来是不跑吗···我加焊CPU 座 就跑 C1 了   内存供电   1.33.  V   ...

内存供电是OK的

网友B:
1.RT9173是产生DDRVTT电压的,不是VCC_DDR
2.内存供电本图上是VCC_M,其产生电路在page32,由DDRVJ控制输出的电压
3.4楼的朋友指出来的实际是SB_M电压待机2.5V内存供电,具体S3AUXSW如何控制,本人理解有限,待高人指点

网友:
S3AUXSW 或许是休眠的,低电平的时候由SB_M待机2.5V供电,此信号为高电平的时候由VCC_M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RT9173是产生DDRVTT电压的,不是VCC_DDR
2.内存供电本图上是VCC_M,其产生电路在page32,由DDRVJ控制输出 ...

vcc_m供电测量为2.63V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