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4863AJ

楼主(2012-07-28):
我本身的是
TDA4863AJ
VD1WE013.1
DnG06121
========
购买的时候是只需要看TDA4863AJ 第一行就行了还是要注意其他二行?其他二行什么作用?

网友:
还有TDA4863J的芯片,不带A的,不一样的,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
就是说第1行相同就能代换?

网友:
看看二者不同处

网友:
  晕。都是TDA4863AJ第一行相同,第二三行不同,能代换不?

网友:
可以啊 啊啊

网友:
只看第一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