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W193DE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2-07-28):
求助:有一华硕VW193液晶显示器,开机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打开后,拔下驱动板连接线,测电源各输出电压,都正常,14V,5V都有.连接驱动板后,再测输出电压,14V变成9V,5V变成2.8V,按键板有1.7V,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闪一下,然后再也不亮了.各位大哥,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1、电源带载能力差,检修电源板;
2、驱动板有过载处,检修驱动板;
3、不接屏线若电压正常,则液晶屏有故障。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查一下调整管以及周边的原件。

网友:
电源故障 应该仔细检查电源部分电容 整流桥

网友:
灯管拔了看是否还跳变,修过一个不插灯管就一切正常,高压部分带负载能力差的   修到最后没办法只能改了个高压结果还是改了两次,第一次是四口的,第二次是两灯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