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这个8脚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2-07-28):
MIOS 400U 500W双风扇电源,主芯片是SG6105DZ和M605,请帮看下这个8脚芯片是做什么的?

网友:
辅助电源模块,跟长城电源上用的104P功能一样,有些航佳电源也会用DM311。没有它就没有5V _SB输出,也无法启动电源。

网友:
待机电源IC

网友:
这个坏了就没5V SB电源了

网友:
楼主这种电源有价值修吗?现在买个新的只有60元3年保。修电源浪费时间,只是我个人的建议,把这个当废品卖了10,再买个二手20元。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这个电源原来的设计比起好多的垃圾电源好多了,只要把厂家省掉的元件补充回去,这个电源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猜M605可能就是DM311,DM0265辅助电源IC那一类,但厂家,型号及具体参数就不得而知了。

补充内容 (2012-7-30 10:19):
准备加一级EMI,就好多了。

网友:
无聊也可以修修,说明技术不错

网友:
是个电源IC

网友:
好电源还是可以搞搞的  这种电源就别修了   芯片特殊资料难找

网友:
维修不一定要看被修器件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能从中获取技术,如果没有技术下次碰到个很有价值的照样修不好

网友A:
你要先说一下M605坏了吗?我感觉不出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说一下M605坏了吗?我感觉不出它有问题!

都是好的,如果它坏了,也得找个替换。

网友:
应该是管理待机电压的吧!

网友:
待机的ic!!!

网友:
暂时先放着,等有了旧电源同型号的芯片再换,练练手,或者想办法买几个,相对来说比买个新电源划算的多

网友:
个人认为带有SG6105D芯片的电源和主板有兼容性问题。
因此,装完机子后,要测电源各路输出电压是否符合要求为准。

网友:
个人认为SG6105D的电源和主板有兼容性问题。
装好机子还得测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符合要求才行。

网友:
待机用的,作用就是一稳压模块,给PWM,反馈。变压器初级控制,PSON电路供电。坏了就想法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