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I1320 有时候不充电,有时候充电

楼主(2012-07-28):
戴尔 I1320 有时候不充电,有时候充电 ,原来是电源头坏了,表面不怎么看的出来,原装头要20多 改装的 12块钱就可以了 安装很简单
戴尔

网友:
戴尔的跟HP的电源都带检测信号的吧,坏了是会导致不充电

网友:
DELL的机器中间有个3.3V的信号检测脚,如果这个脚没有被EC检测到就不会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