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昂达的主板没有信号输出

楼主(2012-07-28):
一块昂达的板子,掉电,偶尔卡29,显示能亮,就是没有信号输出,显卡没问题
显卡
掉电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北桥 和附近的小电容,有掉件,或开焊的地方没

网友:
2楼说的不错 如果不行的话 测供电 时钟复位 到北桥的信号线二极体值 跑线 更换 易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