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开10分钟后黑屏!再开机正常!!!

楼主(2012-07-28):
   如题!!此机器是飞利浦 HWE9190F,故障现象为开机大约10分钟黑屏,电源灯显示绿色,关机后开机又正常显示!10分钟后故障再次重现!拆机观察电源板没有电容鼓包或虚焊情况,加焊高压线圈故障依旧,我我是这样认为的,灯管换的全新的,开机能亮十分钟说明高压板没有问题,希望各位高手踊跃发言!谢谢!!

补充内容 (2012-7-31 10:09):
各位朋友!此机器已经修复,是灯管虚焊引起的!!

网友:
查开关信号线电压是否正常3.3-5V。  断开开关信号线,把开关信号线直接飞到5V上 , 就可以确定高压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图片发下看看 应该还是灯管没装合适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吧!我现在有一台一样啊

网友A:
没发错版块吧,能亮10分钟也不一定说是高压没问题啊,相反我就认为高压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5v,12v输出正常!即使负载后也不会低于12v!我想不会是电源板的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29767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发错版块吧,能亮10分钟也不一定说是高压没问题啊,相反我就认为高压有问题

我在其他版块还没有权限啊!呵呵!我在测试下看看!!

网友:
最后确定是灯管!灯管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还是得仔细查找

网友:
先拆开看看,然后在发贴 上来???

网友:
可以去掉高压板保护试试会不会黑屏

网友:
去保护啊  飞利浦的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你灯管换的到位吗?

网友:
灯管的面大。你可以用外接灯管的方法试一试若不黑屏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PHILIP的机子黑屏不少是灯管接线头接触不良

网友:
驱动板上的三端稳压模块和旁边的二极管老化了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对呀  飞利浦一般都是灯管  再者就是屏坏   改个高压板 看看怎么样  在不行 外接个灯管  看能亮多久  很好判断的

网友:
解决了吧 是灯管的事吧

网友:
应该还是灯管没换好

网友:
是灯管不良,电路保护性黑屏。

网友:
对,我就是这么干,先去高压板保护,在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各位朋友,此机已经修复,是灯管接触不良引起!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
灯管估计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