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映泰G31-M7 TE V6。2的台式机主板全位无复位CPU无供电

楼主(2012-07-28):
大家好!映泰G31-M7 TE V6。2的台式机主板全位无复位CPU无供电电电源芯片是L6703求帮忙!!?图中C1电容两边有没有电压Q1是截止状态还是导通状态?

网友:
检查 pin17 l6703 = 2。2 伏

网友:
1.8V 左右

网友:
检查的晶体管、 电阻吗?

网友:
你们说的是十七脚吧检测了低电平应该是高电平开启但是这个高电平是不是通过电容过的呢?里面还有个电容呢?电容一边有电十二伏一边没有电

网友A:
检查针 32 (ss)

网友A:
请检查此文件

网友A:
我希望你能帮助

网友:
这个是高电平开启的outen信号,你既然画出来图了,就往下查,看是哪里拉低了这个信号~~

网友:
检查 VID0 VID7、 VID_SEL、 VTT_OUT_RIGHT。套接字 LGA 7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希望你能帮助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针 32 (ss)

这个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4_110:有图有真相

网友:
拉低,才能有开机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才会触发开机,

这得看IO,看开机触发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此文件

谢谢你的帮忙!你有这个图的上电时序吗?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5500-1-1.html我也修了一张板,搞定了。不知道和你说的故障是不时一样,我发了个帖子,你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5500-1-1.html我也修了一张板,搞定了。不知道和你说的故障是不时一样 ...

你好!谢谢你!不过我的问题开启信号为了有了开启信号也是没有电!不知道怎么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