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开机全屏出现坚状彩色条纹

楼主(2012-07-28):
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全屏出现坚状彩色条纹,慢慢的变化,请问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坏了啊,求高人指点下。

网友:
屏坏了啊。你也可以测一下

网友:
点一下屏看看  确定故障。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试试。可以排除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我试过

网友:
关健我没有测试工具,也没代换元件,不知道从哪里着手,请高人说个简单点的方法,谢谢

网友:
可以拔插下屏线看看

网友:
如果没有摔过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导致的 。

网友:
肯定屏坏了,我这也有个AOC的22寸和你的差不多 三星的屏,LZ的是什么屏

网友:
这个我到没注意,机子是三星943NW

网友:
屏的可能大些;但准确的只有能通用板点屏才知道。

网友:
替换法试试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或者屏线

网友:
多数是屏坏,但是得先换套驱动板试试才可以确定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要确定故障位置,在下手。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是联想的机器,点过屏,屏是好的。最后定了一块驱动板过了,装上之后联想LOGO出来之后,就还是和你一样的故障,最后把密码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三星的电容爱怀孕,不过我想你的并不是这个问题    应该是程序什么的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这个说不准,你用个通用板子点一下就知道是谁的问题啦

网友:
我这里刚好也有一台一样的型号,客户昨天拿来的,确定是屏幕坏了,我用通用板点过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不过还是需要点屏才能最后确定下来。

网友:
屏坏 不用看了 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