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型号:Q7T4)版本:BO-120显示器 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7-28):
明基FP71g+ (型号:Q7T4)版本:BO-120显示器 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能开机,没反映。各个供电都正常啊。有没有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的高手指点一下啊。开关无反映,插上电源 开关无反应。

网友:
先测一下按键开关上的电压是多少如有异常换下,若能确保各个开关均无问题那就是驱动板程序出了问题须要重写一下程序。

网友:
这个型号的好像按键坏的比较多,,先把按键强奸了再说

网友:
直接换按键板上按钮,怕费事就直接买现成的回来装上,我比较喜欢这个型号的,给我带来很多利润

网友:
明基的通病就是按键按钮容易坏,最好是吧按键板上的按钮全都换掉,一般都可以亮了

网友:
哦 那先换个按键看看。谢谢楼上的哥们了

网友:
把开关信号线 飞到5V上  背光正常就是驱动板问题  还有把按键全换新  明基按键问题多。

网友:
明基按键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