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供电MOS管很烫,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2-07-28):
昨天接到一台富士通原装915的机子,有画面,但进不了系统,装系统的时候会卡在一个地方不动,但鼠标是可以动的,就是进度不动了,拆开发现南桥烫手,南桥旁供电MOS管一个烫的不能忍受,一个一般烫,希望是MOS的问题,于是直接换掉2个MOS管,但还是一样的烫,难道是南桥有短路,要怎么解决才是好啊?我没有BGA设备啊,搞不了,还有其它地方会有问题吗?

网友:
换了管都不行,估计桥坏了

网友:
我也估计是桥坏了  先拿个风枪吹一下试试看   200多度有点烫手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桥挂了,换桥把,杀桥大刑伺候

网友:
除了桥 好像也没剩下什么了吧

网友:
网卡和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要一来就说换桥 楼主有示波器嘛  跑跑AD线 去掉网卡看看 大部分是USB能用前提下 桥不用换 别听他们咋咋忽忽的

网友:
先把板子上的网卡拆下来,看看MOS管还热不?

网友:
USB能用的,能进U盘PE装系统,明天拆网卡看看先。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是否为雷击板,如果是就拆网卡,如果不是估计就是桥短路。

网友:
不用说,就是桥的问题啦!!

网友:
装不上系统估计桥挂了 但是也不能排除 网卡

网友:
假如真的是网卡造成的这种故障,那么网卡会不会发烫呢?

网友:
短路了呗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