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点不亮

楼主(2012-07-28):
今天接了一台CQ45 INTER 的,板号是LA-4102P 的,电流跑到1.0左右,在跳变,修了显卡还不行,外接也不亮。谁修好过了,给点思路啊!!!

网友:
新手等着楼主解决

网友:
高手都去哪里了?在线等啊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

网友A:
说的太笼统啦   怎么个跳变法啊,不行先刷个bios试试。之前碰到过bios坏不显的

网友B:
看看电流,换下内存,换下CPU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啦   怎么个跳变法啊,不行先刷个bios试试。之前碰到过bios坏不显的

我刷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流,换下内存,换下CPU 看看

内存换了,好几根了,还是一样,这个机器真是头都大了

网友:
你先查显卡供电,不行你就把内存加焊一下。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弄的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
上来就是显卡  v3000修多了

网友:
刷BIOS  J就OK 了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一定好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