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插上硬盘就进不了PE,不连接硬盘一下就进去了

楼主(2012-07-28):
试了几次,都是这样,这是什么问题
硬盘

网友:
南桥有问题把,果断检查硬盘那边,换个硬盘试一下撒
同意楼主:
5.0
德克蓄电池
同意楼主:

网友:
老大!!!硬盘坏道

网友A:
硬盘坏道!!!!!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
换吧

网友:
这问题还用问,肯定是硬盘挂了。。。

网友:
进了PE 再上硬盘试试。 USB 检测下硬盘吧

网友:
老大,硬盘坏了嘛,很明显

网友:
可以把这个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试下。。如果一样的是硬盘有问题了。有些板子就是这么奇怪的。

网友:
如果硬盘没问题的话,重点检查硬盘接口

网友B:
卡在什么位置上,是在滚动呢 还是其他的

网友:
蓝桥的问题哦。

网友:
卡在加载设置那里,就是出现鼠标箭头,蓝色的屏幕,没有图标,换了个硬盘也一样…硬盘坏道检查过了,有一个X,已经屏蔽,但是换了个硬盘也是一样的,进PE和硬盘也有关系吗?

网友:
这明显就是硬盘问题,建议换一块硬盘先试一下

网友:
用MHDD扫硬盘!~~~~~~~~~~~~·

网友:
硬盘换了

网友:
检查硬盘需要的电压时钟等数据线有无短路什么的

网友:
如果分区表有问题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建议先等个10分钟 一般都会出了的
也可以换PE试试
SATA口的硬盘在一些PE下能热插拔
启动的时候先把硬盘数据线取下来,进到PE再接上 检查硬盘

网友:
硬盘有问题。先硬盘扫描,再PE里打开分区工具,看分区表有没有坏。我碰到过很多要么坏道,要么分区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