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控芯片,风扇的输出, 老师傅来看看。

楼主(2012-07-28):
这是戴尔M1330的机器。 目前的问题是风扇不转,温度上来了也不转。(显卡和CPU都80多度)。 1脚是连在U16这个温控芯片的7.8脚上, U16这个芯片要那些条件才能在7.8脚有输出使得风扇转呢?   坐等大家讨论 THURMAN_UMA_2007_11_19

网友:
    在bios下转不,不行就改常转吧~   四线风扇很麻烦的!

网友A:
我试过想该常转, 可是在1脚上拉个5V,结果被拉5V的地方的电压都被拉低,而且机器都不能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想该常转, 可是在1脚上拉个5V,结果被拉5V的地方的电压都被拉低,而且机器都不能上电了

风扇短路活着主供电短了吧~!

网友:
把第三脚去了

网友:
去掉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情况都这样了干嘛不换风扇试试?或者风扇直接用个电池点下看转不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情况都这样了干嘛不换风扇试试?或者风扇直接用个电池点下看转不转啊

风扇能转的,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