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颜色不正,整个发乌

楼主(2012-07-28):
接到客户一台液晶显示器,前面的牌子是LG的,没其他标识,后面只有电压,没SN号
这显示器显示不正常,求大家说说还能救吗?修哪个地方?

这上面的叶子是绿色的,上面的露珠是透明的,很常见的那张图片

这个任务栏就是我们常见的XP任务栏,蓝色的任务栏变成这样了

估计是屏的问题,我用自己的液晶屏给试屏之后,白屏,再把屏安回自己的显示器,发现自己的屏也颜色不正常了
什么毛病求解答

网友:
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可以考虑下先刷个程序

网友:
能给屏刷程序?不是给驱动板刷程序吗?

网友:
屏上面也有码片的,

网友:
先擦洗屏线金手指或更换屏线试试。

网友:
如果是红和蓝两种颜色错,你可以试试把两种颜色从VGA口对掉下。

网友:
用优化大师测屏,试试纯色状态,看三色是不是都正常,正常的话就是颜色错乱了

网友:
建议测屏先!

网友:
你可以换一条VGA线试试看

网友:
驱动本  程序的事

网友:
点屏---还那样 我估计主芯片也会发烫的 点屏好的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可以试一下排线。。。。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试,问题依然的话,刷程序

网友:
换个驱动板 试一试

网友:
驱动板吧  你说用自己的屏试   然后自己的屏也不正常了  应该是主板把屏搞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