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4000电流到0.9掉电问提,不接屏可显

楼主(2012-07-28):
一个笔记本神州F4000接上屏后没有屏电压VCC3_LCD,不接屏VCC3_LCD有3.3V换了一个屏也是这样,Q31D S相连也没电压

网友(点评):
屏线有没题呢

网友:
暗屏?看下信号过来没   直接换掉2个管子。  实在不行就飞哥3V过去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压被拉低了,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量下阻值先

网友A:
直接飞线过去的话是不是一开机就会亮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过去的话是不是一开机就会亮屏了?

不会,一接屏就没有屏电压,换了一个屏也是这样,应该不是短路

网友:
1.确认一下主板接口及接口周围有没有裸露的测试点(防止与屏线导电布短路)有没有问题;或者接上屏后再量一下+3.3V_LCD对地阻抗是否变异常了
2.将屏线导电布再加一根线与主板地相连

以上不一定管用,可以试一试

网友:
是否是上半身短路导致的拉低屏供电 ?

网友:
你查一下VB_LCDVDD_EN正常不,还有3.3V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那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