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WPG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07-28):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只有左边的那些PG信号都为高电平后,HWPG才会为高电平,只要左边有一个为低电平,HWPG也不为高.我想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测得HWPG这个信号为高电平3V,是不是代表左边的那些PG都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是的  你很聪明 呵呵  只是利用二极管 反向导通原来设计的

网友:
也可能二极管坏了

网友:
3V电压提供hwpg  一单左边的某个PG信号没有发出  则3V电压通过二极管拉低   HWPG也就没有了

网友:
如果左边的PG都为高  HWPG 就为高  但是HWPG为高  不代表 左边所有PG都正常  如果有个PG断线了  HWPG 也为高的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对的,如果左边有任何一个PG没出来,那么就要拉低HWPG。不跑码。

网友:
…都说你聪明,赞一下

网友:
yes ,you are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