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3810T 风扇无5V供电·60度风扇不转。

楼主(2012-07-28):
  些机风扇供电5V实测为0.无电压,请高手帮我看看··我只看信号脚是到IT8502E,5V供电那二个Q10 和Q11 测试是好你的··

网友:
供电受EC控制,电脑多开一会温度在高点就转了。60度烧不坏的,放心多开会。

网友:
也可以改长转的,

网友:
不行就改了呗,接个5V过去

网友:
该个常转就可以了,没必要那么纠结。

网友:
修好了··IO的问题